西门子SMART用485可以同时连触摸屏和变频器吗

楼主(2020-06-27):
西门子SMART ST-30  用的是昆仑通态的触摸屏,用PPI通讯已经连接正常了,但因为此PLC只有一个485口,我如果想连变频器,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这个接触摸屏的口并联一个485线到变频器呢,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增加一个sbcom01

楼主:
感谢wangsanhuzi的答复,只能这样了,如果用TI的触摸屏也是可以解决的,但这样触摸屏的选择范围就小很多了,以前也可以用带二个485的触屏解决,但昆仑的没有二个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