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KRC4机器人运行速度在西门子触摸屏上设置

楼主(2020-06-28):
KUKA/KRC4机器人运行速度在西门子触摸屏上设置

        机器人多功能,不同功能块速度不一样。使用KUKA自带速度调节需要人员在示教器上更改!麻烦!

        理想状态(机器人运行的每个功能块速度可以通过触摸屏调节反馈至机器人端实现不同功能块的速度变化)

    :(  Work1--40%

            Work2--70%

            Work3--100%

            Work4--50%    )

        寻求有类似经验的大神指教!!!

网友A(2020-08-02):
这个可以写个小程序,比如

IF $IN[1]==TRUE

    $OV_PRO=10

ENDIF

IF $IN[2]==TRUE

    $OV_PRO=50

ENDIF

IF $IN[3]==TRUE

    $OV_PRO=100

ENDIF

网友B(2020-06-29):
控制override就好,这个简单

网友C:
速度指令控制,或者系统变量里速度控制

网友D(2020-08-31):
1楼说的很直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写个小程序,比如IF $IN[1]==TRUE     $OV_PRO=10ENDIF IF $IN[2]==TRUE     $OV_PRO=50ENDIF IF $IN[3]==TRUE ...



大哥,说的直接到位,简单易懂!!!

网友F(2020-10-01):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写个小程序,比如IF $IN[1]==TRUE     $OV_PRO=10ENDIF IF $IN[2]==TRUE     $OV_PRO=50ENDIF IF $IN[3]==TRUE ...



简单,粗暴!666

网友G(2020-11-14):
学习学习1楼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H(2021-04-22):
学到了,特来感谢

网友I:
1楼正解,多看看手册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福先森"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个可以写个小程序,比如IF $IN[1]==TRUE     $OV_PRO=10ENDIF IF $IN[2]==TRUE     $OV...



KUKA有没有类似宏程序的功能,意思就是我示教10个点,机器到每个点的运动放式都是工具座标Z-50,Z+50这样运动一下,大神可以指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