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伺服驱动器跟随误差故障维修

楼主(2020-06-28):
西门子直流伺服驱动器跟随误差故障维修描述:即墨从事机加工生产的客户送修一台西门子直流伺服驱动数控滚齿机,其显示的故障代码为ERR22跟随误差超差报警。

西门子直流伺服驱动器维修的故障现象,西门子直流伺服驱动系统的数控滚齿机,开机后移动机床的Z轴,系统发生“ERR22跟随误差超差”报警。

西门子直流伺服驱动器跟随误差故障维修过程:在伺服维修现场仔细检查,数控机床发生跟随误差超过报警,其实质是实际机床不能到达指令的位置。引起这种维修故障的原因通常是伺服系统故障或机床机械传动系统的故障。

因为机床的伺服进给系统为全闭环结构,无法通过脱开电动机与机械部分的连接进行试验。为了确认故障部位,维修时首先将机床断电、松开夹紧机构的情况下,手动转动Z轴丝杠,未发现机械传动系统的异常,初步判定故障是由伺服系统或数控装置不良引起的。

为了进一步确定故障部位,伺服器维修时在系统接通的情况下,利用手轮少量移动Z轴(移动距离应控制在系统设定的最大允许跟随误差以内,防止出现跟随误差报警),测量Z轴直流驱动器的速度给定电压,经检查发现速度给定有电压输入,其值大小与手轮移动的距离、方向有关。由此可以确认数控装置工作正常,确定伺服器维修故障原因是由于伺服驱动器的不良引起的。

检查伺服驱动器发现,伺服驱动器本身状态指示灯无报警,基本上可以排除驱动器主回路的故障。考虑到该机床X、Z轴驱动器型号相同,通过逐一交换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板确认故障部位在西门子直流伺服驱动器的A2板。

西门子直流伺服驱动器跟随误差故障维修结果:根据西门子6RA26系列直流伺服驱动器的原理图,逐一检查、测量各级信号,最后确认伺服器维修故障原因是由于A2板上的集成电压比较器N7(型号:LM348)不良引起的:更换后,机床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