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部按钮实现触摸屏内部变量的加一减一以及保存

楼主(2020-06-28):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MCGS触摸屏放在一个带玻璃箱子里,不能用手触摸,需要通过三个外部按钮(设置,加一,减一)来设定触摸屏内部变量温度的上限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如何写脚本触发的方式?我无法获得变量上一时刻...

找到了,我在事件策略里找到了,当变量值改变一次就出发的选项。

网友B:
编这个程序一定要用单稳或延时,防止按按钮时输入进去多个开关信号。

网友C:
写脚本触发的方式,加一的按钮做加法运算,减一的按钮做减法运算!设置将自变量给定到具体变量地址!

网友A:
回复内容:如何写脚本触发的方式?我无法获得变量上一时刻的值,然后没法用变量上一时刻的值与变量现在的值进行比较,来判断变量是否改变

引用 网友C:
写脚本触发的方式,加一的按钮做加法运算,减一的按钮做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编这个程序一定要用单稳或延时,防止按按钮时输入进去多个...

防抖动

网友E:
为什么不在PLC里面处理?

那个更简单滴

网友F:
关键问题是三个外部按钮(设置,加一,减一)信号怎样进入HMI?

一体机?还是再外加一个PLC与HMI通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键问题是三个外部按钮(设置,加一,减一)信号怎样进入HMI?一体机?还是再外加一个PLC与HMI通讯?

最好用PLC好做一点。

网友H:
最好是用PLC

网友I:
plc

为什么不在PLC里面处理?

那个更简单滴

网友J:
用函数功能应该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