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系列goon指令

楼主(2020-06-29):
信捷XC系列没有goon指令吗?

用什么指令可以继续未完成脉冲?

感谢

网友A:
XD系列有goon指令,XC的翻手册没有找到。不过可以采用实时存当前的脉冲值,来计算到目标值还差多少脉冲,重新发一个自己计算好的脉冲。这样就算是继续了;之前XD系列我不知道有goon指令的用法,就采用的上述的方法,很笨,但是确实可以用。

网友B:
XC不知道支不支持?可以试一下,也可以自己计算出剩余脉冲,重新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