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断路器,可以下端接进线,上端接出线吗?

楼主(2020-06-29):
最近有看到关于断路器进线话题的讨论,断路器,可以下端接进线,上端接出线吗?按照常规断路器一般都是上进下出,但实际中也有些用下进上出的,

下面是部分网友的评论:

网友1、一般200A及以下的只能上进线;大于200A既可以上进线,也可以下进线。请咨询厂家。

上进线只是小电流系统的习惯,这主要是小断路器只能上进线。大电流系统下进线的很普遍。

网友2、可以这样做,但必须标识清楚,否则会出事故的。

网友3、我用的是双电源有时要反送电所以断路器有时就是下进线了,不过那只是暂时用法,最好还是按标准来。

网友4、有这种接法但它主要用于总进线接线端,下口接铜排,上口接线,因为从电缆沟中将大线引到断路器上口再引下来太麻烦了,这种接法省时省力,但同时这种接法也有十分大的风险一旦后期工作者不知道的话就惨了!!!我差点为此丧命

网友5、我公司的欧洲进口设备,控制回路断路器都是下进上出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及见解,欢迎回帖交流互动。

参与福利:有效参与用户均奖励20积分

网友A:
这个我真没有注意到,一般来说都是上进下出,很正常的

楼主:
回复内容:秒回的节凑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真没有注意到,一般来说都是上进下出,很正常的

网友B:
大多数是上进下出,也有上下都可以的进的

网友C:
在现场也遇到过下进的情况,下意识认为下口出不带电的,特别容易出事故,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D:
合资品牌的断路器上下进都可以,国产断路器如果下进上出会降低分段能力,影响20%左右的分断,所以下进上出就务必把分段选的高一点

网友E:
1、原则上是上进电,下端出电。

2、如果遇见进线电缆线截面积比较大,上端进线走线不方便,也可以下端直接接入电源,一般不建议这么使用,违背原则。容易出问题。

3、下端接入电源,上端出线。对于电控柜布局可以带来一定方便。

4、有些断路器有箭头标注,往上为合闸,往下为拉闸断电。不熟悉接线情况很容易把下端当做电源出线,有隐患。

网友F:
以前老师教的规则:上进下出。特别楼上(5楼)提到的原因,更有理由应该上进下出。现场遇到过下进上出的接线,差点让我中招。(

网友G:
我们这儿现场就有类似的情况,当时是为了接线方便;如果在检查线路故障时,不细心,是很危险的。

网友H:
断路器安装要求:电源应连接到静触头端,负荷连接动触头端。

也可以说非要下进线,就必须把断路器倒置安装。

网友I:
命要紧  命要紧  其他都是扯淡啊

网友J:
上次现场主电源断路器就是下进上出,还纳闷了一会,还是感觉不太安全。潜意识里下端不带电

网友K:
看大家  基本上都是上进下出   也有部分是厂规  不好说  总之做好标识

网友L:
看进口设备的断路器不太注重进线方向,主要根据线路走向决定。比如控制柜主进线端子在柜子下方,一般就设计成下进线,然后上出线直接连接柜内母排。而分控开关从柜订母排取电,就是上进线,下出线连接设备端子。

网友M:
一般的经验是上进下出,所以检修的师傅都会默认为断掉断路器,下口就没电了,但是反常的接法会给维修师傅带来麻烦!

我见过反着安装的,也见过左右安装的,不过CE认证的话,应该是按常规的标准来!

网友N:
听过也见过下进线的,不过我个人习惯上进线,维修的时候多验电吧

网友O:
这个与断路器触头结构和分断时的动作方式有关。施耐德的NSX系列触头设计允许上下颠倒。本人不是施耐德哈。

网友P:
在大部分人常规意识里是上进下出,如果是下进上出,检修时断电后没有验电,容易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网友Q:
我就遇到过下进上出的安装空开令人十分不安,应为习惯性“上进下出”特别是检修时要格外注意!

网友R:
1、楼主图上的是塑壳断路器,塑壳断路器也有带保护的,带失压保护的,失压线圈接在上端,那肯定不能改变原有的上进下出方式,否则合不上断路器的。

2、断路器也经常有下进上出的,比如单母线分段的供电系统,用于母联的断路器----上接1#电源,下接2#电源,1#或者2#不论哪一路掉电,也可以设置成自动合闸送上电。

网友S:
这个是不行的,保护之类的,还有安全方面

网友T:
总进线断路器很多下进上出,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停电、验电、挂接地线!停电、验电、挂接地线!停电、验电、挂接地线!

网友:
大多都是上进下出,也有上出下进的但要重点标识

网友U:
肯定不行,这样会发生安全问题,习惯性都是上进下出,如果断路器关闭后,维修人员拆线,直接摸到进线(下端进线),这样会触电

网友V:
这个应该不少人下意识会认为是上进下出,但是在有些电缆横截面积过大的情况下再死磕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具体是上进下出还是下进上出最好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抛开现场实际谈理论的感觉有点耍流氓的意思,同时作为施工人员的话做好标识,作为检修人员的话最好养成验电的习惯,安全这东西不能马虎,为自己为他人负责,当然,在断路器选择上面也是根据实际情况,我本人虽然刚出来工作不久,但是验电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毕竟工作可以慢点,命就一条

网友V:
检修还是养成验电的习惯吧。

网友W:
羡慕那些躺下去就能睡着的,我躺下去要花两个小时换两百个姿势想几百件事情才能入睡。

网友X:
上下进线的都见过,我只想说有没有规范要求?没有的话那就上下都可以,但应做好标识警示,维护时不要想当然.

网友Y:
我们国内基本都是按照上进下出的,目前还没有遇到国内设备下进上出的;国外进口设备中经常遇到下进上出,所以具体工作时一定要进行确认。

网友Z:
一般的是上进下出,这可以理解成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

不一般的,也有下进上出,这个主要是  省一次线,省工。

所以,在检修作业时,断电后一定要用万用变电压档去测量下,确认下。

网友:
安全第一,在安全面前其他都要靠边!因此我认为单路电源的情况下不应该使用下进线方式!

网友AA:
用了这么多年断路器,基本都是上进下出的。

网友AA:
不过觉得网友1、一般200A及以下的只能上进线;大于200A既可以上进线,也可以下进线。请咨询厂家。
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AB(2020-07-29):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不过都是上进下出,下进上出下意识以为下面没电很危险

网友AC(2020-09-17):
安全第一,空间再不足,也不提倡下进上出,出了事,什么都是扯淡

网友AD(2020-11-04):
一般都是上进下出的吧?

如果反过来了 会不会很容易出事故?

网友AE(2021-02-27):
这个还真没有注意过,一直都是上进下出。

网友AF(2021-06-09):
公司规则:

1、低压 : 塑壳断路器、微型断路器,都是上进下出

2、低压:框架断路器,基本都是下进上出

3、高压:高压断路器,上进下出、下进上出,都有,具体看拼柜形式。

网友AG(2021-09-09):
不可以哦

网友AH(2021-11-11):
开关打开时,电源被切断,开关下口的负荷侧被认为是安全的,因而开关电器的接线方式应为固定端接电源,转动端接出线。可参《2009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电气》第5.5.319款。

网友AH:
电源进线应接在低压断路器、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上方的静触头接线端,出线应接在动触头、触刀侧的接线端。可参《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20144.0.31款、第5.0.12款及其条文说明。

网友AI(2022-03-24):
最近有看到关于断路器进线话题的讨论,断路器,可以下端接进线,上端接出线吗?按照常规断路器一般都是上进下出,但实际中也有些用下进上出的。

我认为常规接法都是上进下出,但也不排除特殊场合使用下端接进线,上端接出线,但必须标注清楚,否则容易导致事故发生!

网友E(2023-01-04):
引用 网友L:
看进口设备的断路器不太注重进线方向,主要根据线路走向决定。比如控制柜主进线端子在柜子下方,一般就设计成下进线,然后上出线直接连接柜内母排。而分控开关从柜订母排取电,就是上进线,下出线连接设备端子。...

进口柜子多是下进线,上出线。不过现场一定要有标识提示。如果按照惯性思维去接线就容易出问题了!

1、下进线电缆接线容易操作,特别是大电缆进线;

2、不建议这么操作,安全第一!!!!!!!

网友AJ:
绝大多数搜采用上进下出, 通常都是这样的设计。下进上出的柜子不常见。

至于安全上的考虑,个人觉得严格来说不论哪种接法,只要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定程序来工作,同样都是安全的,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养成一种习惯性的认为通常都一定是上进下出,然后在操作中下意识的忽略必需的检测来确认安全性,断路器切断后后续操作前,务必测量所要接触的任何电路来确定断了电,只要你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不管什么样的接法, 都不会有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