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轴的示教编程

楼主(2020-06-29):
用西门子和昆仑通态触摸屏做一个二轴可编程的项目,运动轨迹是要有示教功能,PLC程序已看了个大概,就是触摸屏上怎么做没有想明白。

  我的想法如下:

  1. 先控制运动轴回原点,然后再手动移动到需要保存坐标的地方,把实际位置数据读出来,放入到数据中保存,一个一个的增加需要去的位置,直到全部数据输入进去。

  2. 保存数据后,归原点。就可以试运行了。

  3. 然后,不同的产品需要不同的坐标数据,相当于不同的配方,估计配方也得准备个99组吧,单个配方也得准备个300-400个点。

    问题来了: 我用触摸屏的哪个功能来实现这个数据采集及保存? 同时这个数据要能编辑和修改。

    我看了配方和自由表格,不知如何开始。。。。

楼主:
有没有大侠指点个方向呀,

网友A(2020-08-08):
用伺服驱动器的寄存器存放不同的位置,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