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道温度问题

楼主(2020-06-29):
这里有一个循环热风烘道,里面是铁氟龙的传送带,传送带上放置的是玻璃瓶;没有放置玻璃瓶时的温度和放置了玻璃瓶的温度那个高?

请教各路大神

网友A:
没有玻璃时,炉内温度稳定后,温度就是设定温度。当有玻璃进入炉内时,玻璃没有吸够热,就会导致温区下降,加热部分会调整温度加温,如果后序没有玻璃进入,就会有点小冲温,慢慢就会降下来。直到恒定。

针对你的提问 ,如果不考虑时间,及吸热问题,有玻璃时会低一点。

网友B:
这里说的温度高低是指哪里?网带吗?炉温一般是指炉内空气温度,或者循环风的温度,温度探头在此。理论上开始时玻璃的温度会低于炉温,后慢慢上升至炉温,二者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