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模板工程施工工艺要求及注意要点

楼主(2020-06-29):
  ②板与墙接触处阴角做法:为防止出现错台,浇墙砼时适当将墙内侧砼浇高出楼板底标高5-10mm,支楼板模时沿墙设置一道50×100方木,在铺钉光面胶合板与墙接触缝用海棉条封实,防止漏浆。

  ③梁模支设:梁底模,侧面模可提前配好,只将梁底铺设在已调好的满堂架水平杆上,扎好钢筋后在支设梁侧面,用短钢管加固,梁板模安装如下简图:

  ⑿建筑模板工程质量保证措施

  (1)进场前严格检查

  建筑模板进场前要进行验收,主要检查建筑模板的平整度、建筑模板的接缝情况、加工精度、支架焊接情况等。

  (2)冬期施工建筑模板多采用聚苯板保温,在混凝土浇筑后用草帘被覆盖,要求覆盖牢固,特别是迎风面、结构转角易散热处适当增强保温措施,并依据测温情况适当调整或增强保温措施。

  (3)墙柱烂根的处理

  ①传统做法为在墙柱建筑模板支设后用砂浆或其他材料填堵,漏浆烂根现象仍无法全部根除,反而有时会造成夹渣现象。

  ②墙、柱根部采用抹砂浆台和加设海绵条或橡胶软管的办法,基本上能解决漏浆的问题,但砂浆强度不易保证,剔除后不美观,且费工费料。

  ③采取在浇筑顶板混凝土时在墙、柱根部支设建筑模板处分别用4米和2米刮杠刮平,并控制墙体两侧及柱四周板标高,标高偏差控制在2mm以内,并用铁抹子找平,支模时加设海绵条或橡胶软管的办法可取得较理想的效果。

  (4)建筑模板漏浆处理

  ①顶板建筑模板和墙体的接缝处理

  1)可采用在墙体混凝土浇筑时控制浇筑高度的办法处理,即墙体混凝土浇筑时高出楼板底标高8~12cm,在剔除8~10cm浮浆后将顶板边木方靠紧墙体后支设顶板模。

  2)顶板与墙体的接缝处,如果将顶板直接靠墙上,容易造成接缝过大导致漏浆,另一种成熟的作法是用带企口的木方代替板模,在木方上留一个宽25mm、深15mm的企口,顶板建筑模板搭在企口上,顶板模与木方接触处垫上海棉条,防止漏浆,木方用夹具夹紧在墙面上,见下图:

  ②大建筑模板拼缝的处理

  虽然整体式大钢建筑模板的拼缝较少,但由于塔吊起重量的限制,还是存在着相当多的建筑模板拼缝,这些拼缝一方面可作为建筑模板的调节缝,另一方面可防止漏浆。见下图:

  ③木建筑模板施工,上下层楼板接缝处容易出现漏浆现象,可在外墙外侧浇筑导墙,其高度与楼板厚度相同,作为楼板浇筑时的侧模,并在建筑模板外侧加焊5个厚的钢板控制负偏差。

  ④建筑模板拼缝内侧用海棉条镶嵌,挤紧防止漏浆。

  ⑤墙体阴阳角建筑模板的螺栓和拼缝螺栓必须紧固到位,并增加弹簧垫。

  (5)防止胀模、位移可采取的措施

  ①控制建筑模板设计强度。

  ②加密背楞。

  ③建筑模板支设前放好定位线、控制线。

  ④墙柱建筑模板安装就位前采取定位措施。

  6.成品保护措施

  (1)吊装建筑模板时轻放轻起,不准碰坏已完成的结构,并注意防止建筑模板变形。

  (2)严禁用大锤砸或撬棍硬撬门窗框建筑模板,应松螺丝拆卸,以免损伤混凝土表面及棱角。

  (3)建筑模板的堆放、清理和修理。建筑模板拆除后,立即对建筑模板的板面及缝隙进行全面彻底清理,保证下次使用不出现粘模现象。建筑模板使用后要进行维修清理,如建筑模板清理、变形的校正、建筑模板配件的更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