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和昆仑通态怎么485通讯不上

楼主(2020-06-29):
(图片)

楼主:
yijin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

是的   我按照龙丰的视频他控制变频器是接rda  和rdb的485,,,

网友B:
检查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C:
触摸屏的通讯参数设置了吗?是不是跟PLC设置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的通讯参数设置了吗?是不是跟PLC设置一致

他接线正确吗?

网友A:
RS485两线制板后拨码设置
     1,终端电阻,ON有效,OFF无效

     2,3,5,6,打到ON

     4,打到OFF

     SDB+:485的正信号(TXD+/RXD+)

     SDA-:485的负信号(TXD-/RXD-)

网友A:
CP1W-CIF11做2线制RS485时需要拨码设置,设置后一般是用SDB+和SDA-作为RS485的+和-的,楼主你可以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A:
还有,你的触摸屏里串口父设备通信参数要和PLC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W-CIF11做2线制RS485时需要拨码设置,...

hostlink下好像不支持485,要接422

引用 网友A:
CP1W-CIF11做2线制RS485时需要拨码设置,...

尝试很多次,可能还是设置有问题,又觉得hostlink下只能接232或者422,是不是485接不了,所以又买了一个232模块,等到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的通讯参数设置了吗?是不是跟PLC设置一致

都设置了  拨码开关0110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通讯参数设置。

都是设置7,2,e   9600,就是控制不了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CP1W-CIF11做2线制...

hostlink协议支持的物理层有RS232、RS422、RS485

只不过我觉得你物理层使用485时所接的端子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CP1W-CIF11做2线制...

参考一下这个:

RS485两线制板后拨码设置
     1,终端电阻,ON有效,OFF无效

     2,3,5,6,打到ON

     4,打到OFF

     SDB+:485的正信号(TXD+/RXD+)

     SDA-:485的负信号(TXD-/RXD-)

网友D:
还是用MCGS自己提供的驱动来。 别用MODBUS RTU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MCGS自己提供的驱动来。 别用MODBUS R...

是的  选择上位link  连不上

网友E:
MCGS9针串口接线图.png这就是MCGS触摸屏的九针串口的接线图,日系的多是232通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MCGS触摸屏的九针串口的接线图,日系的多是23...

是的  看教材  hostlink不支持485,,,

网友A(2020-08-0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懂一点点  这就是MCGS触摸屏的九针串口的接线图,日系的多是23... 内容的回复!-------------------------是的  看教材  hostlink不支持485,...

哪里的教材?hostlink协议我用的时候,物理层都是RS485,怎么就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