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S211T做的PID温控不输出

楼主(2020-06-30):
熟悉台达的高手请帮忙看看为什么我写的程序不输出。我用的PLC是14SS211T,用Y1接的一个固态继电器,做了一个手动输出这个Y1可以动作,可以让固态继电器工作同时开始加热。但是我用PID程序来控制,使M10=ON,可以计算出D80,但是看不到Y1的输出,同时实际Y1也没有动作,是哪里程序写的不对?是不是我遗漏了哪一步?我是参考着官网的一个烤箱的PID控制程序来写的。谢谢。

比如我的D410设为100度,D134是换算过来的检测到的30度,可以计算出来D80=4000。

楼主:
还有为什么我发不了求助帖,我明明有足够的积分,总是提示我扣除悬赏后不能小于5积分。

楼主:
看了下资料,是不是因为我的PV值和SV值离得太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为什么我发不了求助帖,我明明有足够的积分,总是提示...

网友B:
学习了,这个材料不错

网友C:
这个型号的PLC没有模拟量端子吧。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指导一下。。。

自己再顶上去

网友D:
检测一下D100后几位是否被使用,程序运行时监控D80的值。还有如果担心GWPM指令使用错误,可以写一个程序只包含该指令测试是否正常输出。

网友E:
PID 的参数都没设定,采样时间、控制方式,KP,KI,KD

楼主(2021-03-18):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自己解决了,也忘了给大家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