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SOFT中出现多个无效指令

楼主(2020-06-30):
①:用ISPSOFT软件编程,使用DIV16、DIV和DDIV指令,有一个数据16位都要用到,用MMOV指令转换,提示是无效指令(其他四则运算指令估计也是这样),但是4年前的程序一直在设备上运行着,现在为什么不能用了呢,软件我分别试了V3.03、V3.08、V3.10都是这个情况。

②:DIV指令,3个参数在全局符号定义都是16位数据,但是编译时提示数据类型错误,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不会中了新冠了吧,郁闷死我了

网友A:
1、在3.10版本上无法重现你说的问题

2、DIV的结果为32位数据(16位结果商,16位结果余数),你要么将结果的数据类型定义为DWORD,要么定义为WORD的数组。

最后,ISPSoft是标签化编程方式,请勿数据地址和标签化混合编程。

HAVE FUN!

网友B:
台达PLC东西真心不好用,太差

网友C(2021-02-24):
高仿西门子

网友D(2023-01-27):
高仿西门子

仿的不好用

有点乱

网友E:
台达软件做的不尽人意。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