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机身温度一般超过多少温度会烧坏

楼主(2020-06-30):
一般来说电机绝缘等级如果是A级,环境温度40℃,那么电机的外壳温度应该小于60℃。

电机各部位的温度限度

(1) 与绕组接触的铁心温升(温度计法)应不超过所接触的绕组绝缘的温升限度(电阻法),即A级为60℃,E级为75℃,B级为80℃,F级为100℃,H级为125℃。

(2) 滚动轴承温度应不超过95℃,滑动轴承的温度应不超过80℃。因温度太高会使油质发生变化和破坏油膜。

(3) 机壳温度实践中往往以不烫手为准。

(4) 鼠笼转子表面杂散损耗很大,温度较高,一般以不危及邻近绝缘为限。可预先刷上不可逆变色漆来估计。

电机的温度与温升

衡量电机发热程度是用“温升”而不是用“温度”,当“温升”突然增大或超过最高工作温度时,说明电机已发生故障。下面就一些基本概念进行讨论。

1 绝缘材料的绝缘等级

绝缘材料按耐热能力分为Y、A、E、B、F、H、C7个等级,其极限工作温度分别为90、105、120、130、155、180℃、及180℃以上。性能参考温度(℃)A80 E95 B100 F120 H145

绝缘材料根据热稳定性可分为如下7个等级:

1,Y级,90度 ,棉花

2,A级,105度,

3,E级,120度

4,B级,130度,云母

5,F级,155度,环氧树脂

6,H级,180度,硅橡胶

7,C级,180度以上

常用的B级电机,其内部的绝缘材料往往是F级的,而铜线可能使用H级甚至更高的,来提高其质量。

一般为提高使用寿命,往往规定高级绝缘要求,低一级来考核。比如,常见的F级绝缘的油泵电机,做B级来考核,即其温升不[工业电器网-cnelc]能超过120度(留10度作为余量,以避免工艺不稳定造成个别电机温升超差)。

所谓绝缘材料的极限工作温度,系指电机在设计预期寿命内,运行时绕组绝缘中最热点的温度。根据经验,A级材料在105℃、B级材料在130℃的情况下寿命可达10年,但在实际情况下环境温度和温升均不会长期达设计值,因此一般寿命在15~20年。如果运行温度长期超过材料的极限工作温度,则绝缘的老化加剧,寿命大大缩短。所以电机在运行中,温度是寿命的主要因素之一。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是指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分A、E、B、F、H级。允许温升是指电动机的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相比升高的限度。在发电机等电气设备中,绝缘材料是最为薄弱的环节。绝缘材料尤其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而加速老化并损坏。不同的绝缘材料耐热性能有区别,采用不同绝缘材料的电气设备其耐受高温的能力就有不同。因此一般的电气设备都规定其工作的最高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