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报错AL003

楼主(2020-06-30):
现用到台达B2伺服,速度设置快了后就报错AL003,慢速的时候可以正常运行,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哪方面的原因?是不是扭力不够导致的?

网友A:
确认有接三相电源?

若是就请经销商处理吧,

可参考 =>AL.003 故障排除

网友B:
是B2 2kw或3kw的嗎?

网友C:
1将P0-02设置成14,再退出菜单,在面板上监视BUS值多少,正常显示280左右

2万用表测量P和N之间电压多少,正常直流300V左右

3以上如果都满足,则驱动器坏

注意:1.5KW(含)以下可用单相220;超过建议上三相220

保内返厂

保外返我秒杀

专业维修台达伺服产品;国家一级电工技师提供专业级技术支持

15019004030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