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转矩位置混合模式大神进

楼主(2020-07-01):
本人新手 想用伺服转矩 位置混合模式 先是扭矩模式 扭矩到达设定之后 停止   立刻切换位置模式反转两圈  转矩模式用内部转矩限定  电机到达扭矩后自动停止吗  怎么知道电机停止了 以切换到位置模式啊

网友A:
1、伺服转矩模式,到达设定转矩会停止不动

2、转矩停止不动的时候,伺服都是有个零速信号的,采集零速信号做转矩位置切换

我说的是三菱伺服的常规切换控制

这个最好看下你使用伺服的手册,上面有位置、速度、转矩切换的时序图

网友B:
伺服一般都有个零速输出,采集零速信号做转矩位置切换

网友C:
1、电机到达扭矩后自动停止吗?

    转矩模式下,当实际扭矩越小,电机速度越快(不超过最大速度限制值),当电机达到实际扭矩时,电机速度为0.

2、如何判断电机是否停止?
    伺服电机一般会有个零速信号输出,既电机速度为0时,输出ON。

3、如何切换位置模式

    一般情况下,切换顺序为:目标速度、目标位置清零——更改控制模式为位置模式——设定目标速度和目标位置——启动相对/绝对执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机到达扭矩后自动停止吗?    转矩模式下,当实...

好的 多谢 太有指导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伺服转矩模式,到达设定转矩会停止不动2、转矩停止不...

好的 多谢 我再多翻几遍使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一般都有个零速输出,采集零速信号做转矩位置切换

好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机到达扭矩后自动停止吗?    转矩模式下,当实...

我查了一下 这个清零信号是回原点才用吗 我用的台达混合模式 想实现完美切换 就是转矩模式正转 到达设定扭矩后停止 然后立刻切换位置模式 反转两圈

网友D(2021-09-15):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