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帅杰

楼主:
现有一台三菱PLC Q03UDV 有Modbus通讯模块,要与第三方设备进行485通讯。目前程序对第三方设备有多段地址的分别读取和写入,用的是Z.BMREQ指令。发现PLC对第三方设备读取数据有延时。像这种有多次触发REQ指令的,是不是要写轮询程序,求高手解答。下面是2个写入指令(启动和停止)和2个读取指令。
这就是这个通讯的通病吧
关育谋
读操作轮询操作,然后每次读操作完成后判断是否有写操作,如果有,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则执行下一个读操作。
引用 网友A:
读操作轮询操作,然后每次读操作完成后判断是否有写操作,...
-------------------------嗯嗯,有道理,有没有范例学习一下
Seanhsq
三菱多次调用通讯指令是要用轮询方式,轮询可以用时间,也可以用上一条指令处理完成。
推荐你用模块的自动通讯功能,直接设置自动通讯参数,不需要编程,更方便
引用 "张帅杰"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读操作轮询操作,然后每次读操作完成后判断是否有写操作,... 内容的回复!-------------------------嗯嗯,有道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