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系统中的解码器、数字矩阵、监控平台

楼主(2020-07-01):
在弱电监控系统中,我们会碰到视频解码器、数字矩阵与综合监控一体化平台,它们都有什么区别?什么样的场景该用哪个?请看下文。

一、视频解码器

1、什么是视频解码器?

从定义上来说,视频编解码器,是指一个能够对数字视频进行压缩或者解压缩的程序或者设备。

这么说你可能有些模糊,总的来说,监控系统视频解码器的作用就是把偌大的视频信息进行压缩,然后在有线或无线的网络通讯中进行传输,经过压缩后的视频信息就会比原始的小很多,减小了视频传输时间。然后在终端进行解压,解压出来的视频就可以在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来。要想要高清、低延迟的视频监控,当然这高清视频编解码器就是必然要有的设备了。

2、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例如:

前端有16个1080p的摄像机,可分三步在4块大屏上一 一对应显示。

1、Ezstaion客户端管理解码器,配置2*2的视频墙,即对应后端4块大屏。

2、每一块大屏选择4个画面显示,即一共16个画面显示。

3、把前端的16个摄像机与后端的16个画面一 一绑定即建立监控关系。

解码上墙步骤:

1、协调NVR准备发送视频流给解码器上墙。

2、告诉解码器选择1、4、9、16分屏中的哪种分屏方式。

3、NVR发送相关的视频流解码上墙。

对于小型监控项目,使用解码器上墙是比较简单方便的。有的解码器支持“轮巡解码”,可以将解码器的功能发挥到最大。目前知名的摄像机品牌生产商基本上都是搭配自己的解码器,解码能力与其它品牌的摄像机无法兼容,如果从前端的拍摄到后端的解码都是一个品牌,那么容易就可以实现,如果用户前端有多个品牌的监控,那么就不能兼容。关于它的应用,我们看它的拓扑图:

二、数字矩阵

数字矩阵是一款将前端数字视频信号进行解码上墙的中高端解码设备,其信号的输入端为千兆网口,输出端为标准的VGA/DVI/HDMI视频接口,可直接连接显示屏,也可连接拼接控制器。

它除了解码器的全部功能之外,还具有更多的功能和更强的解码能力。可以支持不同厂商的DVR、DVS、IPC、NVR设备同时解码上墙,并具有视频切换、画面分割、画面拼接、轮循显示、云镜控制、录像回放、报警联动等功能,控制画面能力更强。

它的应用与连接,我们看拓扑图就知道。

拓扑图一

拓扑图二

拓扑图三

数字矩阵与解码器的区别

解码器是把信号解码上墙,用软件控制图像。

而网络解码矩阵可以同时控制多路物理屏,而且可以同时对多路进行解码输出切换到不同的显示屏或拼接屏上。数字矩阵具有解码、图像分割、存储、切换、图像控制等功能。

一般对于中小型项目,选择解码器比较节约成本,都可以解决。大型项目的话,对网络带宽、对拼接显示、视频控制等有要求,选择数字矩阵比较合理,根据项目需要和预算来决定。

三、综合监控一体化平台

1、什么是综合监控一体化平台

也称视频综合处理平台,可以支持音视频编码、视频解码上墙、数字和模拟视频矩阵切换、集中储存管理、网络实时视频预览和视频智能分析等功能。

这点可以理解为:编码器+解码器+视频矩阵+智能分析模块,把它的功能拆开来看是很简单,但只要几个简单的部件连接起来、互通互用,就是它的技术所在。

这个视频综合处理平台,自身是不带存储功能的,支持集中存储管理,是指它可以跟软件管理平台对接,实现集中存储而已。

2、它的功能作用?

那么这个平台具体有些什么功能,我们可以通过5点来了解。

(1)接入视频方面,它可以接入模拟摄像机(BNC)、HDCVI摄像机(BNC)、HD-SDI摄像机(BNC)、网络摄像机(网线)、DVI线、VGA线、光纤等传递过来的视频信号。

(2)有视频接入,当然就有输出了,输出端口包括BNC、VGA、DVI、HDMI等,这是给视频显示或上墙用的;提到上墙,那它当然是包括了视频矩阵的切换控制功能了。

(3)网络端口除了可以接入视频以外,当然也可以连接其他网络设备,实现网络互通了。

(4)监控系统上除了视频,也包括音频、报警、控制(如云台)等信号,这个平台也是支持的。

(5)智能分析功能,这个就类似一些前端网络摄像机里面加的智能分析模块,主要就是有检测越线、跨区域、物品丢失、视频遮挡和报警联动等功能。

3、我们来看下它的拓扑图:

拓扑图一

拓扑图二

拓扑图二值得说的是,对于大型监控,nvr的存储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存储的话可能会用到ip-san存储。

网友A(2021-08-17):
监控视频矩阵维修,会议室广播视频音频矩阵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