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冷雕刻电主轴出现抖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02):
风冷雕刻电主轴是雕刻机重要的组成零部件,假如客户在用到雕刻机的时候会发生主轴抖动故障的时候,维修人员不在场,不清楚如何做好维修。下面恒兴隆小编教大家几招辨别风冷雕刻电主轴抖动的因素。

通常雕刻机主轴抖动是由于雕刻机主轴转速低、切屑速度过快或者产品密度大造成的。雕刻机主轴抖动有可能是下列多种因素:

1、雕刻机水平未调好;

2、雕刻机主轴轴承间隙过大;

3、雕刻机转速过高;

主轴的转速和加工切削速度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像雕刻密度较为大的材质,假如转速低、加工速度较为快也会造成主轴抖动,这时候可以适当把进给速度降低一些。

4、加工工件不对称,与雕刻机中间不重合;

5、雕刻机控制系统参数(主要是脉冲当量、直线加速度、曲线加速度)是不是合理,参数不正确就会导致机器运行不平稳,严重的话主轴会抖动的厉害。

6、雕刻机滑块可否松脱;

7、是看主轴轴承可否磨损;

8、还要看你的图形是不是小线段。

9、主轴电机和电机座松脱造成的,需要我们用内六角扳手紧固一下;

10、雕刻机导轨间隙过大或者刀杆强度不够(不过你说的是雕刻机主轴抖动,这种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