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教你如何安装光电纠编控制器?

楼主(2020-07-02):
如何安装光电纠编控制器?今天天机传动就来介绍一下:

(一)传感器开口朝操作台方向;

(二)接收极朝上,发射极在下;(从窗口观察接收极黑色,发射极白色)

(三)要求卷径最小到最大时,带材上下运行轨迹必须在光电传感器发射极和接收极之间;

(四)传感器前后安装位置在收卷头与入口导向辊之间.且不能与导板干扰;

(五)传感器左右位置必须确保带材规格宽度变化在检测线性范围内.

安装机架对中位置传感器:首先将油缸推动卷取机在中位,然后固定位置传感器于卷取机底座某一空位,再焊接传感器感应铁片于卷取机上与其随动,铁片长方形宽面一个边缘对准传感器中间,长面一边应遮盖传感器,保证油缸左右移动时,铁片感应面会正负变化.感应片与传感器间隙在46mm

.系统调试.

1.检查系统接线正确无误后,先合上控制电源断路器,操作台来电指示油泵停止,冷却停止、纠偏停止.功率放大器连接伺服比例阀:阀位反馈传感器信号如下:

231+15V 工作电源

2320V 电源地

233-15V 工作电源

234:反馈输出

反馈输出在不同装态下对应电压信号如下:

纠偏停止:-8.5V

按下停止:0V

手动左移:-4V

手动右称:+4V

机架对中/自动纠偏:0V左右

光电纠偏传感器如出现一个方向动作平稳,另一个方向油缸运行过程出现振动,则调节功率放大器内W4顺时针两圈。

2.调电机相位再合上动力电源断路器,按油泵起动按扭,观察电机转向是否顺时针,否则调相位。

3,调系统压力调节溢流阀,系统压力7Mpa左右,然后锁定手柄螺帽.

4.调机架对中点动对中按扭,卷取机应回到中位停止,如机架偏到一端,调节PID控制器内零点电位器W6,同时用万用表DC电压档监视伺服控制器输出端1011,直到电压值为零.如果卷取机在中位稳不住,则说明系统相位反了,则更换对中信号输入端同相或反相端.然后再调整W6,让卷取机到中位.调节增益电位器W5(顺时针调节,增益加大),让系统运行速度合适,如果增益过低,则卷取机移动缓慢;增益过高,则对中时,系统会产生自激振荡.机架抖动.

5.调手动状态按手动左移、手动右移,观察油缸是否动作且平稳移动.如果出现爬行,可能是缸内空气作用,则将伺服比例阀上的放气螺母松开,然后反复运动油缸若干次,让放气孔流出些油,挤出空气后,再锁紧螺母.

6.调自动纠偏

*调节面板零位先将光幕传感器遮挡一半,光电信号输出为零,再将面板调零电位器旋扭的锁逆时针松开,再调节手柄到中间刻度5,电位器输出为零(信号源±12V DC)。

EPC-320气压纠偏系统,电液纠偏机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