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SCADA3.7版本如何制作下拉框

楼主(2020-07-02):
kingSCADA3.7版本

需要做一个首页画面

需要制作一个浏览列表,监控设备多台是否在线,在线的设备可以通过输入一个变量置顶在最上端,

同时可以和下拉框关联对应画面 ,点击下拉框对应的,打开相关画面,

求大佬帮忙 效果如下图  左边空白显示在线设备,底下下拉框打开对应画面。

楼主:
怎么感觉人这么少呢!!

网友A(2020-09-14):
这种最好不要用下拉框,个数少了还好,如果十多个以后就不方便了,可以用脚本替换方式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