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电位信号颜色不传递

楼主(2020-07-02):
插入电位连接点 ,设定颜色,如零线设置蓝色,我发现过电位过中断点保持原来的蓝色,但是在其中在一个T型节点,T型节点后面的颜色就不能保持蓝色了。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
好像必须在T型节点下加一个东西,

网友A:
需要更新连接 电位定义点连接属性的颜色设置。

网友B:
怎么才能弄到积分啊

网友C(2020-10-02):
积分这个问题我也正发愁

网友D(2022-04-29):
没有去处不能形成回路,所以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