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库卡C2外部焊钳修磨校零的问题。

楼主(2020-07-02):
线上有二十台c2。修磨校零后基本都会报错。需要手动去确认一下。

很麻烦,而且有时确认后在后续焊接是会报焊接错误。

程序是这样写的。请教大神们是不是哪里不对:

图中标记的校零程序是否错误,另校零报错为距离太大(distance too big)

PS:焊枪为外部轴配置。配两把焊钳,情况都一样。

谢谢大神1

网友A:
Pro-face人机界面通用程序,富士康所有非标设备都使用

网友B(2021-01-05):
程序是对的,报警的原因估计是压力不准确或者时补偿不准导致加压时产生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