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合信EM231温度模块,在PLC信息里显示显示超出范围错误

楼主(2020-07-02):
求助,新手合信EM231温度模块,在PLC信息里显示显示超出范围错误

网友A(2026-01-02):
-200~850℃,这个我也查了很多资料,后来硬是自己测试出来的。

资料上说的非常含糊,只是说上限32768.

对了,温度模块沿用了西门子的做法,采用X10的整形,

直读就可以,不要企图转换,除10就有一位小数了。

网友A:
一般输入短线或开路就显示最大超量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