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EC3与MCGS通讯问题

楼主(2020-07-02):
与MCGS TPC1062K与DVP EC3通过PLC的COM2口通信.协议用modbus rtu,现在是从HMI往PLC写正常,但读不上来,不论是位还是寄存器,HMI通信状态显示7,当有写操作时,通信状态会变为0.   各位可否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21-07-24):
直接用台达的驱动就行了 不要用RTU RTU的话你要搞清楚寄存器类型 是只读的还是只写的

网友B(2022-01-03):
6 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