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向导生成的数据如何修改

楼主(2020-07-02):
用SMART运动向导生成的手动库中,手动速度查出来地址为VD3254, 为何不能修改呀,有没有好的方法修改这个参数。  现在自己做的手动没有办法调速度 。

楼主:
已经找到方法了,改了数据之后点停止再运行或运行CFG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测试中发现GOTO指令的D0NE一直有信号输出,

DONE端 在启动的时候才输出0,运行完后又置1,搞了个下降沿再检测上升沿,发现测试中有时候会有异常,头大,再试试其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