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模拟量处理求助

楼主(2020-07-02):
论坛的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一个刚入门西门子200smart编程的新手。现在要处理16个不断变化的湿度模拟量,判断出其中最大的那个模拟量。16个模拟量都是不断变化的,始终要求取最大的值。用比较指令,指令就太多条了。望论坛你的前辈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想想以前学高级程序语言时编写的一些小程序,求若干数中的最大数、最小数,用循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以前学高级程序语言时编写的一些小程序,求若干数中的最大数、最小数,用循环实现。

谢谢前辈的回复,但是很惭愧我只会pLc梯形图。

网友B:
如果你不想一个一个比较,可以做一个类似MODBUS通讯轮询的程序

因为你检测的是湿度,所以肯定不会像速度那样变化的很快

你可以按照下边的思路写

先用SM0.5加上升沿控制一个整数的递增,比如VW100,每秒让VW100自累加1

当VW100=1时,将1#点湿度写入VD200

当VW100=2时,将2#点湿度写入VD200(覆盖掉之前写入的1#点的数据)

。。。。。。依此论推。。。

直到VW100大于16时,重新将VW100重置为1

这些写好以后,再写一个比较,如果VD200大于等于VD204,加一个上升沿,就把VD200的值写入VD204

这样,每隔8秒,VD204就能刷新出一个最大值,如果嫌慢,可以换掉SM0.5

说白了就是先用0作为初始被比较数,然后不停的用16个湿度值轮番的和这个值比较,大于等于就留下,作为新的被比较数   ,小于就掠过

不过这种写法你需要注意出现两个点湿度相等的情况

网友C:
这东西想着不麻烦  做起来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D:
参考C语言的冒泡算法,最简单的应用。你也可以先让1、2路数值比较,取大值,接着和第3路的数值比较,同样取大的那个,以此类推就行了!

网友E:
这个你要自己编写程序去判断

网友D:
"undefined" 的回复,发表在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抱歉,这几天工控网论坛应该是出bug了,各种帖子打不开,回复没反应,结果造成今天能看见回复了,又回复了很多条!

网友F:
来看看,怎么做。

网友G:
试试使用其他语言编程。

网友H:
可以写一个库文件 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使用循环指令,然后从第一开始,两个两个进行比较,把两个中大的与第三个数相比,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J:
1、控制送风露点 2、用送风量控制各点的相对湿度

网友J:
你这个不是自控能解的问题,是暖通设计问题,要用变风量系统

网友K(2020-08-05):
image.png这样应该可以的,这是五个里面将最大值存到VD100

网友(2021-09-03):
李老师的比较方法很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