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拟量反馈只有输出的一半

楼主(2020-07-03):
]西门子plc1214c和三菱变频器fr840模拟量通信,
plc模拟量输入0-10v输出+/-10v,变频器模拟量输入/输出0-10v,
plc输出频率电压正常,变频器频率正常,但是变频器模拟量输出只有plc输出电压的一半,
求各路大侠帮忙找下会有哪些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参数设置,检测一下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参数设置,检测一下变频器参数设置。

我想问的是怎么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是三台变频器都是这样的,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或者你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检查一下输出通道的参数设置!

网友C:
PLC输出差分信号±10V,变频器输出单端信号0~10V,PLC输出的差分信号两端点电压不应该就是20V么?变频器输出单端信号不就是10V么????

网友D:
應該是變頻器參數設定,輸出有選擇0-5V和0-10V,你再看下參數對的上不

网友E:
1、首先,你控制部分,PLC输出0-10V是不是对应变频器的0-50HZ,如果你对应的是0-100HZ,那么就是上面的问题,因为监视部分默认监视的是频率0-50HZ,对应0-10V。

2、你所谓的监视电压只有1半,是万用表量的,还是PLC监视的?如果PLC监视的,那么西门子的PLC模拟量输入输出是否分辨率是一样的你要确认下,如果输出是0-10V对应0-10000,而输入是0-10V对应0-20000,也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3、变频器AM输出端子你监视的是否是频率,有没有通过参数修改,你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首先,你控制部分,PLC输出0-10V是不是对应变...

你说的输出0-1W和输入0-2W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输出差分信号±10V,变频器输出单端信号0~10...

PLC输出电压正常,变频器工作也正常,所以PLC是没问题的,

PLC输入和变频器输出一样,但是他俩通信错误,所以还是他俩没合作好

网友F:
不知道你设置的最大输出频率是多少,调整一下最大输出频率的这个参数的值为原来的两倍,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