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C追剪主从轴速度不同步

楼主(2020-07-03):
求大神指点一下   现在问题出在哪里了?   在同步区   模具裁切完之后    从轴嗖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主轴是变频控制的    从轴是A2伺服控制,现在用的是15MC的运动控制做的追剪,用凸轮点位来实现裁切长度的变换

网友A(2020-08-04):
这个是哪个软件

网友B(2020-09-24):
主轴是不是选择旋转

网友C(2022-02-18):
你好楼主,15MC我用编码器(AB相的那种)做轴使用,编码器转但监视轴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