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座千万别这样用!

楼主(2020-07-03):
电源插座千万别这样用!

你知道什么电器设备着火最危险吗?不是电脑、电视,而是电源插座!!!

插座的选择、安装或使用不当最易酿成火灾!!!

下面这些常见的插座使用误区你一定要知道,否则可能酿事故!

你家插座装对了吗?

误区一:插座安装太靠下

一些家庭为了美观,把插座安装在靠下的隐蔽的位置,其实这样就埋下了危险的伏笔。拖地时如果不小心把水溅到插座里,很容易造成漏电!

误区二:多个电器共用一个插座

几个不同电器共用一个插座,容易因功率过大而烧坏插座,尤其是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建议卧室里保持四组插座,客厅最好每2.5平方米有一组。

误区三:改变地线位置

地线不能随便放置!地线是一道重要防线,在电器发生漏电时能对我们起到保护作用,如果放置错误可能会酿成事故!

误区四:电源导线用铝线

铝线容易氧化,接头处容易打火,因此插座电源导线不能用铝线,要选择铜线。另外,有些家庭嫌插座太多,把插座都隐藏了起来,一定要遵循“零线进灯头,火线进开关”的原则。

误区五:厨房卫生间插座无防溅水盒

厨房和卫生间插座需要安装防溅水盒,因为这两个地方每天都在和水打交道。洗碗、淋浴时如果把水溅到插座中,就会导致短路或者漏电事故!

误区六:只有一个回路

家中如果只有一个回路,那么一个电器短路。整个屋子的电器都会被损坏。最好是一个房间一个回路,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

误区七:使用万用孔插座

万用孔插座因插孔较大插座接片与电器插头接触面积过小,容易使接触片过热导致火灾发生!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已明确禁止生产万用孔插座。

这种三孔“万能插座”,国家2010年开始已禁止使用,快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多次使用很容易失火!

重要提醒:插座尽量不要靠近灶台,远离水;安装插座最好不低于0.3米,明装插座最好不低于1.8米,厨房与卫生间的插座大概在地面1.5米以上,空调插座不能低于2米。

选购插座有技巧

01 看功率

不同功率的电器需要不同的插座,比如空调,大功率淋浴器等产品应选用16A的插头插座,其他选用10A的插座。

02 看标志

只有通过CCC认证的插座才允许销售,购买时注意查看产品上是否有CCC标志。

03 看接触

对插座进行简单的插合试验,插头插入后应接触;良好,没有松动,并不太用力即可拔出。

插座如何正确布置?

在装修过程中,插座如何安装是非常让人头痛的。若布置的少了,会影响以后的家庭生活,还要接移动的插线板,这样既不美观也会给生活带来不便,所以插座如何安装非常重要。

01 确定插座的位置

一般确定开关插座的位置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房间是如何分配的,如卧室、客厅、儿童房、卫生间等;第二大型家电的摆放,如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第三家人的生活习惯,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02 每个房间安装多少个插座

/ 客 厅 /

门口的开关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为了方便,在客厅还要设置双控开关,同时还要预留出电视机插座,机顶盒插座,电源插座,路由器插座等。

如果你家里还想装音箱,那么还要预留出音箱的插座,而且在安装空调的时候,也是需要单独安装插座的。

总之客厅是我们经常活动和休息的场所,多安装几个插座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情况下还需要在沙发边预留出一到两个插座。

/ 厨 房 /

厨房台面上需要安装足够的电器插座,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如电饭煲、微波炉、烟机灶具等,同时这些插座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高温对电线造成损害。

其他的地方如有需要插座,可自行安排,但一定要注意安装的高度和电器的匹配,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 卫 生 间 /

由于卫生间是有水的地方,为了使用过程中,避免意外的发生,一定要将插座安装在很高的位置,同时还要将其盖住。

卫生间里还要安装浴霸、热水器、洗衣机等,这些可以根据需要来安装适量的插座。

而热水器、洗衣机这样大功率的家电,就得根据它们的位置来安排插座了,同样安装插座的位置不要过低,避免溅水造成意外的发生。

/ 卧 室 /

卧室的开关可以参考客厅的安装来进行控制,一般会在门口和床边安装双控开关,同时还要预留出台灯和充电用的插座,如果卧室还想安装电视,也可以参考客厅安装插座的位置来进行安装。

插座的正确安装与使用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相反,则会对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快看看你家插座都用对了没吧!

楼主:
你知道什么电器设备着火最危险吗?不是电脑、电视,而是电源插座!!!

插座的选择、安装或使用不当最易酿成火灾!!!

下面这些常见的插座使用误区你一定要知道,否则可能酿事故!

你家插座装对了吗?

误区一:插座安装太靠下

一些家庭为了美观,把插座安装在靠下的隐蔽的位置,其实这样就埋下了危险的伏笔。拖地时如果不小心把水溅到插座里,很容易造成漏电!

误区二:多个电器共用一个插座

几个不同电器共用一个插座,容易因功率过大而烧坏插座,尤其是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建议卧室里保持四组插座,客厅最好每2.5平方米有一组。

误区三:改变地线位置

地线不能随便放置!地线是一道重要防线,在电器发生漏电时能对我们起到保护作用,如果放置错误可能会酿成事故!

误区四:电源导线用铝线

铝线容易氧化,接头处容易打火,因此插座电源导线不能用铝线,要选择铜线。另外,有些家庭嫌插座太多,把插座都隐藏了起来,一定要遵循“零线进灯头,火线进开关”的原则。

误区五:厨房卫生间插座无防溅水盒

厨房和卫生间插座需要安装防溅水盒,因为这两个地方每天都在和水打交道。洗碗、淋浴时如果把水溅到插座中,就会导致短路或者漏电事故!

误区六:只有一个回路

家中如果只有一个回路,那么一个电器短路。整个屋子的电器都会被损坏。最好是一个房间一个回路,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

误区七:使用万用孔插座

万用孔插座因插孔较大插座接片与电器插头接触面积过小,容易使接触片过热导致火灾发生!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已明确禁止生产万用孔插座。

这种三孔“万能插座”,国家2010年开始已禁止使用,快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多次使用很容易失火!

重要提醒:插座尽量不要靠近灶台,远离水;安装插座最好不低于0.3米,明装插座最好不低于1.8米,厨房与卫生间的插座大概在地面1.5米以上,空调插座不能低于2米。

选购插座有技巧

01 看功率

不同功率的电器需要不同的插座,比如空调,大功率淋浴器等产品应选用16A的插头插座,其他选用10A的插座。

02 看标志

只有通过CCC认证的插座才允许销售,购买时注意查看产品上是否有CCC标志。

03 看接触

对插座进行简单的插合试验,插头插入后应接触;良好,没有松动,并不太用力即可拔出。

插座如何正确布置?

在装修过程中,插座如何安装是非常让人头痛的。若布置的少了,会影响以后的家庭生活,还要接移动的插线板,这样既不美观也会给生活带来不便,所以插座如何安装非常重要。

01 确定插座的位置

一般确定开关插座的位置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房间是如何分配的,如卧室、客厅、儿童房、卫生间等;第二大型家电的摆放,如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第三家人的生活习惯,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02 每个房间安装多少个插座

/ 客 厅 /

门口的开关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为了方便,在客厅还要设置双控开关,同时还要预留出电视机插座,机顶盒插座,电源插座,路由器插座等。

如果你家里还想装音箱,那么还要预留出音箱的插座,而且在安装空调的时候,也是需要单独安装插座的。

总之客厅是我们经常活动和休息的场所,多安装几个插座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情况下还需要在沙发边预留出一到两个插座。

/ 厨 房 /

厨房台面上需要安装足够的电器插座,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如电饭煲、微波炉、烟机灶具等,同时这些插座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高温对电线造成损害。

其他的地方如有需要插座,可自行安排,但一定要注意安装的高度和电器的匹配,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 卫 生 间 /

由于卫生间是有水的地方,为了使用过程中,避免意外的发生,一定要将插座安装在很高的位置,同时还要将其盖住。

卫生间里还要安装浴霸、热水器、洗衣机等,这些可以根据需要来安装适量的插座。

而热水器、洗衣机这样大功率的家电,就得根据它们的位置来安排插座了,同样安装插座的位置不要过低,避免溅水造成意外的发生。

/ 卧 室 /

卧室的开关可以参考客厅的安装来进行控制,一般会在门口和床边安装双控开关,同时还要预留出台灯和充电用的插座,如果卧室还想安装电视,也可以参考客厅安装插座的位置来进行安装。

插座的正确安装与使用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相反,则会对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快看看你家插座都用对了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