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老化会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2020-07-03):
电机老化会产生很多问题,反映出来的现象一般都是电机发热量增大、电机本身效率下降、电机运行电流增加。

老化分几种:电机绝缘老化、电机机械老化。

伺服电机绝缘老化会引起电气方面的故障,电机相间或对地绝缘异常会引起电机匝间短路或缺相运行,或者电机转子断条引起电机出力不足引起电机过流。

伺服电机机械老化会引起电机扫膛、轴承过热、振动过大、声音异常等故障,这类故障只要及时发现处理,一般不会损坏电机。

不管电机是机械老化还是绝缘老化都不会是一下就损坏电机,电机的电流、前后端轴承温度、电机本体温度、电机运行电流平衡度、电机的振动等这些参数都会给一定的反馈。

电机的定期检查和定期维护保养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做到每天检查下电机的运行参数并做好记录,在巡检的时候发现某个参数异常后及时做处理,这可以更好的保护电机。

定期保养工作大致就是:电机前后端轴承需要定期加注润滑脂、电机通风口需要定期清灰、电机的接线端子需要定期紧固、定期校核电机线圈绝缘、运行电流和负荷。

电机包括风扇的漆包线,以及变压器,如果老化从外表可看到,漆包变成深褐色的,从那些拆解的烧毁了的黑碳样的线圈一比较就可判断该电机的老化程度,这是电机新旧不等的标志,平时电机负载大,发烫,容易造成绝缘纸老化,漆包膜受潮湿空气影响而漏电,老化后的硅钢片磁通率也下降,从而影响转速。

要说电机上什么老化,基本上也就是绝缘了,轴承是磨损,外壳是锈蚀。绝缘老化后,绝缘会降低,易受潮,通常要进行干燥处理,或者绕组就得重绕,浸漆,烘干才能恢复使用。绝缘老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对地短路或者相间短路。我们这里规定电机停运超过72小时,或经过检修(换轴承或者抽过转子,开过盖之类)都要进行绝缘检测,个别的电机停下了一冷却,对地绝缘就回零,必须烘干处理恢复绝缘后才能恢复使用,否则就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