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程序号0不存在

楼主(2020-07-03):
西门子PLC调取KUKA机器人程序号,一个循环结束后,机器人回到cell程序,就显示“程序号0不存在”。请问是plc那边不能将程序号清零吗?怎么处理才能消除这个报警?

网友A:
你请求给plc的程序号给了吗?

网友B(2021-02-01):
程序编号需要给出,检查下外部自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程序号不用清零,程序号有效给脉冲就是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