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伺服电机的13种故障及维修

楼主(2020-07-03):
1、伺服电机轴承过热的原因有哪些

电机本身:

1)轴承内外圈配合太紧。

2)零部件形位公差有问题,如机座、端盖、轴等零件同轴度不好。

3)轴承选用不当。

4)轴承润滑不良或轴承清洗不净,润滑脂内有杂物。

5)轴电流。

使用方面:

1)机组安装不当,如电机轴和所拖动的装置的轴同轴度一合要求。

2)皮带轮拉动过紧。

3)轴承维护不好,润滑脂不足或超过使用期,发干变质。

2、起动伺服电机前需做的工作有哪些

1)测量绝缘电阻(对低电压电机不应低于0.5M)。

2)测量电源电压,检查电机接线是否正确,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3)检查起动设备是否良好。

4)检查熔断器是否合适。

5)检查电机接地、接零是否良好。

6)检查传动装置是否有缺陷。

7)检查电机环境是否合适,清除易燃品和其它杂物。

3、伺服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

4、换向器的修复

1、换向器表面明显地不平整(用手能触觉)或电机运转时火花如第四种情况。此时需拆卸电枢,用精密机床加工转换器;

2、基本平整,只是有极小的伤痕或火花,如第二种情况l口1以用水砂纸手工研磨在不拆卸电枢的情况下研磨。研磨的顺序是:先按换向器的外圆弧度,加工一个木制的工具,将几种不同粗细的水砂纸剪成如换向器一样宽的长条,取下碳刷(请注意在取下的碳刷的柄上与碳刷槽上做记号,确保安装时不致左右换错)用裹好砂纸的木制工具贴实换向器,用另一只手按电机旋转方向,轻轻转动轴换向器研磨。伺服电机维修使用砂纸粗细的顺序先粗后细当一张砂纸瞎得不能用后,再换另较细的砂纸,直到用完细的水砂纸(或金相砂纸)。

网友A(2021-08-03):
伺服阀滤芯厂家   https://www.xxdglx.com

网友B(2022-01-14):
伺服电机轴承过热的原因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