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已组态但丢失

楼主(2020-07-03):
S7-200SMART扩展模拟量模块EM AM 03的DIAG 和输入通道红色指示灯一直闪,CPU 运行正常,其它扩展模块无报错。
打开程序,发现模块AM03组态正常,但有“模块已组态但丢失”故障提示。

输入通道和输出通道组态 的都是0-20毫安 信号 。

检查中发EM AM03模拟量模块24VDC 电源正常,但发现该模块一根插针较短,找一个同型号规格插针完好的 新模块换上后,依旧报错,什么原因呢?

楼主:
换上新EM AM 03模块后,CPU重启,该模块的DIAG 和输入通道红色指示灯报警消失 ,恢复正常 。

网友A:
它这个丢失指的是信号丢失吧

模拟量一般用的4到20的,你看下它的说明文档

网友A:
它这个丢失指的是信号丢失吧

运行的时候有数据显示吗?没有,就看信号

模拟量一般用4到20的,看下他的说明文档

网友B:
看情况应该就是硬件问题了,找一个同样的正常的模块替换这个故障模块的位置可以确认到底是不是硬件问题。质保期内的模块可以找西门子免费维修吧

网友A:
它这个丢失指的是信号丢失吧,块本身没事,查信号及设置

网友C:
查一下供电问题

楼主:
经过检查,应排除供电问题了

楼主:
新的EM AM03换上后,插针没有发生 损坏 ,这问题挺让人困扰的。

网友D:
清除一下报警记录试试看了,

楼主:
引用 "undefined" 的回复,发表在楼
        内容:

能问下怎么清除的吗

网友A:
这个意思是信号丢失吧,没块的事吧

网友A:
后来解决了吧,咋回事,回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解决了吧,咋回事,回复一下

模拟量模块报警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E(2024-01-11):
最后怎么解决的,遇到了,难搞啊,模块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