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柜里的PLC

楼主(2020-07-04):
PLC控制柜里的PLC

说到PLC,那是PLC控制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器件,首先控制柜是由多个元器件共同组成的,控制柜中(含有PLC、空开、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少数的PLC控制柜中还包含变频器)千万不要小看这小小的PLC;它的作用可是很大很大的哦!一台小型PLC内有成百上千个可供用户使用的编程元件,有很强的功能,可以实现非常复杂的控制功能。它与相同功能的继电器系统相比,具有很高的性能价格比。PLC可以通过通信联网,实现分散控制,集中管理。

那么,这么强大的PLC具体在控制柜中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有什么重要的特点,让我们要特别介绍它呢?让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吧!

一、PLC在控制柜中的作用

柜中的PLC用软件功能取代了传统继电器控制系统中---大量的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计数器等器件,使控制柜的设计、安装、接线工作量大大减少。

PLC梯形图程序一般采用顺序控制设计法来设计。这种编程方法很有规律,很容易掌握。对于复杂的控制系统,设计梯形图的时间比设计相同功能的继电器系统电路图的时间要少得多。

PLC的故障率很低,且有完善的自诊断和显示功能。PLC或外部的输入装置和执行机构发生故障时,可以根据PLC上的发光二极管或编程器提供的信息迅速地查明故障的原因,用更换模块的方法可以迅速地排除故

二、PLC在控制柜中的特点

1功能强,性能价格比高

2硬件配套齐全,用户使用方便,适应性强

3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工作量少

4.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5维修工作量小,维修方便

6使用方便,编程简单

如此看来,一个小小的PLC在控制柜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呢,在平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专业的工程师会把最好,最优质的控制柜给到大家,在工作当中我们也会一步步审查,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

网友A:
现在基本上的是软件的普及了,PLC现在逐渐成为一个元器件的控制器。不再是最核心的了。以WINDOWSx系统及LIUXs系统的平台开发的形成的的交互软件设置

网友B(2020-08-05):
PLC还是核心之一,但是偏重于时序控制,上位机和高层软件更偏重于管理和信息化处理,所以核心正在逐步转移

网友C:
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D(2020-09-24):
一步一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