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技术:距离波门拖引和速度波门拖引

楼主(2020-07-04):
干扰技术:距离波门拖引和速度波门拖引

楼主:
之前我们介绍了《这几种典型的压制式干扰,不妨了解一下!》,今天给大家介绍拖引的基础知识,供大家参考。

距离波门拖引

如图所示,这是回波信号脉冲的时间特征。距离波门拖引(RGPO)是通过增大功率和拖引极小的脉冲间隔转发敌雷达脉冲,这样会增加脉冲延迟。延迟时间呈抛物线或指数形式增加。

距离波门拖引干扰通过增大功率和发射数量较多的延迟脉冲串,模拟目标远离雷达的运动

将延迟回波信号脉冲到达敌雷达显示器的时间,使目标看起来好像偏离了雷达。如图所示,延迟脉冲进入雷达接收机后波门,使雷达距离跟踪电路得出的目标距离比实际大得多。

距离波门拖引干扰发射的延迟放大的回波信号脉冲,增大雷达后波门功率,使雷达向外推算目标距离,远离实际的目标

干扰脉冲的延迟增加到最大值后迅速恢复到零,然后不断重复这样的过程。这使雷达无法对目标进行距离跟踪。如图所示,这是这种过程的另一种形式(称为距离波门欺骗)。

干扰非相干雷达时,可以使用转发器自动进行距离波门欺骗。每接收到一个雷达脉冲,转发器向雷达发射一个延迟的射频脉冲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雷达切换到回波信号脉冲前沿跟踪模式,距离跟踪器将忽略延迟的干扰脉冲,继续跟踪真实的回波信号脉冲,这时候需要采取其他干扰技术。

广告

雷达对抗干扰有效性评估

作者:崔炳福

当当

距离波门牵引

这是另一种方法,主要针对前沿跟踪,使用脉冲重复频率(PRF)跟踪系统预测后续每一个脉冲的到达时间,在回波信号脉冲到达之前发射一个功率更大的脉冲,如图所示。

距离波门牵引干扰发射大功率脉冲,首先要与回波脉冲一致,接着生成数量越来越多的脉冲串,模拟目标向雷达方向运动

这项技术称为距离波门牵引(RGPI)或者到达距离波门拖引。干扰信号引导时间从零开始呈抛物线或指数增长,使目标看起来正向雷达运动。雷达距离跟踪器得出的距离要比实际距离短。这种雷达跟踪器前波门电路图如图所示。

距离波门牵引干扰发射强干扰脉冲,会增大雷达前波门的功率,使雷达在真实回波信号脉冲进入之前开始距离估算

距离波门牵引需要计算未来脉冲的到达时间。雷达脉冲重复间隔固定或参差时可以计算,但雷达脉冲重复间隔随机抖动时无法计算。

速度波门拖引

如图所示,这是连续波多普勒雷达的接收功率相对频率的变化关系。考虑到地形特征引起的相对速度,所以有多个频率响应。

多普勒雷达有与地形和目标飞机相对视向速度一致的多普勒频率分量。速度波门被置于跟踪目标周围

速度波门被置于跟踪目标周围,一旦大功率信号进入速度波门,将激发频率跟踪功能,如果它远离真正的回波信号频率,雷达得到的目标速度与真实速度不同,可以破坏雷达的速度跟踪。这项技术可用来干扰脉冲多普勒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