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调试助手怎么和三菱fx3ga通信上

楼主(2020-07-04):
这边有USB转RS-485/422线一根。FX3GA一台,FX3G-485-DB一台。现在想用电脑连接FX3GA,遇到问题如下。

  1. 连接如下。USB转485中T+A和R+短接,和PLC的FX3G-485-DB的SDA连接。SDA和RDA短接。

    T+B和R-短接,和PLC的FX3G-485-DB的SDB连接。SDB和RDB短接。

  2. FX WORKS2参数设置。image.png

  3. 电脑作为主站,PLC作为从站,站号为H1。

  4. 根据手册上面的案例,写的程序如下。image.png

  5. 用调试助手写的RTU格式为---站号--功能码--地址高位--地址地位--数据个数高位--数据个数低位。

  6. 发送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一致。

  7. PLC只有RD灯闪,SD灯不亮。

楼主:
查了资料FX3G-485-BD板,不支持modbus通信。打了三菱的客服电话。让我这么设置。通信上了。

程序里面使用RS指令

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发的数据

网友A:
485BD不支持Modbus协议哦,不能使用ADPRW指令。

网友A:
而且PLC做从站的话,是不需要ADPRW指令的

网友A:
还有,你既然走Modbus协议,那么编程软件里干嘛还要设置为专用协议,感觉你这很乱,毫无章法

网友A:
且串口调试助手发的报文好像也不对

网友A:
3GPLC实现Modbus,要扩展FX3U-485ADP-MB这个模块的,然后PLC做Modbus从站,程序中不需要有ADPRW指令。

楼主:
"undefined" 的回复,发表在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谢谢关师傅的解答。PLC作为从站确实不需要ADPWR指令的。我理解的意思是,把plc的通信格式设置完毕,然后用调试助手匹配设置的通信格式即可完成通信。我想的是走modbus  rtu通信。设置的是9600,8,n,1.FX3G-485-DB这块板是不是不支持RTU协议。或者说我上面写的RUT报文格式不正确。

楼主:
我也尝试了用其他的调试助手,并且进行了CRC校验。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undefined" 的回复,发表在楼
        内容:

BD板只能RS指令实现Modbus

网友B:
引用 "undefined" 的回复,发表在楼
        内容:

网友B:
引用 "undefined" 的回复,发表在楼
        内容:这个是无协议通讯吧

楼主:
"undefined" 的回复,发表在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是的,无协议的通信。

网友C(2020-10-15):
可否提供一个案例给我参考一下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否提供一个案例给我参考一下呀



可以的,把邮箱发给我下,我发你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