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切换控制方式

楼主(2020-07-05):
前些天听个朋友说在一个现场看到PLC控制七台变频器,用的485通讯,然后每台变频器增加一个旋钮,能够将变频器的PLC控制转换成变频器的面板控制,哪位大侠给普及一下参数的设定方法

网友A:
远程/本地切换功能。

以富士电机变频器为例:通过在输入端子上接线,并对E01~E05(取决于你的接线接在X1~X5)参数设定35/1035(本地操作面板指令选择,35还是1035取决于你的输入时需要NPN还是PNP)。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