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修改图框

楼主(2020-07-05):
刚刚开始学eplan,请问怎么修改图框,改成自己公司的格式,之前一直用CAD画图,不太习惯EPLAN

网友A:
首先不好意思,这几天没有在线

修改图框。。

进行导入图片。按照下一步操作就可以了

楼主(2020-08-14):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如上图1,关联文本怎么批量向上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图2中,怎么去掉ADMIN....这标示或隐去?

图3,图框需要修改部分出现重叠怎么处理?

网友C:
图框写保护怎么解除,刚学,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