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主轴和变速箱声音异常检查分析

楼主(2020-07-06):
cnc主轴和变速箱声音异常分析检查分析:

1)观察主轴电流表,发现指针摆很大,这说明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2 )如果经检查,控制器中预设的参数正常,控制板也完好。那么查看电路板上是否有较多的灰尘,清洗后再开机。

3 )如故障现象不变。 则将电动机与机械装置脱离后再试。如果电动机转速指令接近450r/min ,开始出现异常的声音; 但超过1201r/min 时,异常声音又能自然消失的话。

4 )则进一步对主轴部分进行检查,发现无论是低速时的450r/min ,还是高速时的4500r/min , 对于电动机来说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转速。其区别在于低速时通过齿轮箱进行了减速。根据维修经验,异常声音可能是主轴电动机轴承不良引起的。对拆开电动机进行检查,如果发现轴承确实已经损坏。 更换轴承机床就能恢复正常工作了。

以上就是cnc主轴和变速箱声音异常检查分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