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快速换产品

楼主(2020-07-06):
ABB机器人需要调试多个产品,如何建立程序方便现场员工自己更换程序就可以实现换形状。建立程序模块不能实现,不使用U盘等存储程序方法。

网友A:
建立多个例行程序,用test做判断自动切换例行程序

楼主:
不知道的也可以留个记号,到时候会把办法上传的。

网友B:
我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C(2020-10-04):
建一个主程序,多个例行程序,将需要的产品都单独做成例行程序。   每个产品应该有自己专用的信号,要是没有你可以自己配置几个,   通过更换产品夹具插上不同的插头满足不同的信号,  主程序里设定满足某个产品的信号时,调取相应的例行程序,  同时在主程序里加上whell语句,实现循环识别调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