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详细操作教程讲解

楼主(2020-07-06):
SMT贴片机详细操作教程讲解

SMT行业介绍

表面组装技术,简称SMT。作为新一代电子装联技术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SMT产品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耐振动、生产效率高等优点,SMT在电路板装联工艺中已占据领先地位SMT流水线主要的设备:印刷机、贴片机、回流焊等等smt详细介绍:何为SMT?smt是做什么的,smt贴片是什么意思?

贴片机详细操作教程
一、
前期检查
1、检查贴片机气压表在0.40-0.55Mpa之间,电源连接是否正常。
2、通过查看生产现场悬挂的温湿度计,确认其工作环境之温湿度计在温度20-28℃,50-60大气湿度)规定范围内,如工作环境变化立及时调整。
3、做好机器及工作岗位的6S标准,检查内部是否有异物,导轨、传输带、贴装头、支撑等运动部位,及其运动范围内是否有异物,若有及时清理。急停按钮是否复位,前防护盖是否关闭正常。
4、确认机台送料器已牢牢固定在送料器上,没有浮起。送料器上没有异物。
5、确认吸嘴没有缺损,黏附悍膏,回弹不良现象

二:操作步骤
1、开机
1)打开贴片机主控电源开关
向右旋转主控电源开关,使开关箭头指向ON位置,主控电源打开,贴片机主机上电,进行计算机启动以及设备硬件检测(自动完成),载入机器运行所需的程序后,显示正在初始化页面。

2)返回原点
初始化完成后用鼠标单击返回原点按钮,设备自动进行回原点操作,回原点完成后自动进入界面。

2.暖机
第一步点击暖机按钮,进入暖机界面。
第二步,在暖机界面,单击在指定时间停止;
第三步,在暖机时间文本框中输入暖机时间,一般为10分钟。
第四步,单击开始,贴片机进入暖机操作
第五步,暖机完成后单击关闭按钮完成暖机返回主界面。

3.生产
1)选择基板程序
第一步,使用者在生产设计页面单击基板选择按钮进入基板选择窗口;
第二步,在基板选择窗口查找将要生产的贴片程序单击选中后,单击选择按钮,完成基板选择操作,机器读取基板数据并返回主界面。

1.调整导轨
在主界面单击装置-传送装置-传送宽度按钮,进入传送宽度界面,在更改后的传送宽度输入基板宽度尺寸,单击OK按钮进行导轨宽度调整,使用者从接驳台轨道放入基板,将基板传送到贴片机轨道后,用手前后轻推基板,确认基板在传送轨道里有一个微小的间隙约1mm。

4.核对材料
点主界面生产设计按钮,单击左下角(送料器列表)按钮,在送料列表窗口移动滚动条看料位置,并根据安装位置依次安装送料器。

安装送料器步骤:
①按下紧急停机按钮,打开机器上盖。
如果不停止贴片机的运行就安装送料器有被卷入贴片机的危险。
②清除送料器架上尘屑
如果送料器夹入元件或尘屑,送料器会倾斜导致吸附不稳定。
③安装送料器
向上提起Feeder把手部,对准送料器安装位置,一边在导轨上滑动一边插入定位孔。
④确认送料器安装状态,盖带是否松弛,是否已准确插入到位。

5.开始生产
①解除紧急停机按钮,按操作面板的READY按钮使伺服马达上电。
②确认安全后按操作面板START按钮。
③入口传感器感感应到基板后,传送带开始转动,将基板传至作业位置,开始贴装元件。
④绿色指示灯灯亮(自动运行中)时,严禁进入贴装头的可动范围之内。

6.关机
1)保存程序
生产完成后按下操作面板上SOTP按键,退出生产状态,在界面单击基板保存按钮,打开基板保存窗口依次点击关闭按钮,保存基板数据。
2)关闭主机
在界面点击切断电源按钮,按照弹出对话框的提示操作,待显示器显示restart时关闭主控电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