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5U系列PLC,EtherCAT的轮廓速度模式如何使用

楼主(2020-07-06):
我用H5U的PLC控制汇川SV660N的伺服,现在可以上使能、可以复位、可以读取实际速度,就是给速度不转,不知是什么原因

(手册上说9510的意思是“追随误差过大:设定位置和反馈位置的差值超过设定值”,但我明明是速度模式,怎么会有位置误差?)

网友A:
看说明竖

网友B: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用嵌入式设备通过Ethercat控制SV660N,现在电机使能成功,读取寄存器发现速度值也给定了,但是同样也不转动

网友C(2020-08-25):
这个需要设置加减速吗?

网友D(2021-01-14):
问汇川技术吧

网友E(2021-04-07):
正准备学习汇川EtherCAT

网友F:
  1. 我看你的速度值好小,你要看下你的电子齿轮比有没有设置,如果没有设置,这么小的速度,你是看不出来的。

  2. 还有,看下有没有加减速度也很小

网友G(2022-02-23):
为啥要用轮廓模式呢?

网友H(2024-01-22):
引用 网友I:
不错不错。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