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出现拉丝怎么办?创想三维为你支招

楼主(2020-07-06):
3D打印的过程中,打印喷头需要不停的运动,由于打印头容易因材料没有完全固化,而在A点与B点之间拉出一部分丝线,在打印件上残留了细小的耗材丝线,这就是拉丝现象。下面,我们具体讲解如何解决拉丝现象。

      解决拉丝最常用的方法是回抽。如果回抽是开启的,那么当挤出机完成模型一个区域的打印后,喷嘴中的耗材会被回拉,这样再次打印时耗材会被重新推入喷嘴,从喷嘴顶部挤出。要确认回抽已经开启了,可以点击高级-回丝

      1、回抽距离

      解决办法:设置回抽距离

      说明:回抽最重要的设置是回抽距离,它决定了多少耗材会从喷嘴拉回。一般来说,从喷嘴中拉回的耗材越多,喷嘴移动时越不容易垂料。正常的回抽长度设置在6-10mm区间。当然具体还得看耗材的特性。

      2、回抽速度

      解决办法:设置回抽速度

      说明:和回抽相关的另一个设置,是回抽速度,它决定了耗材从喷嘴抽离的快慢。如果回抽太慢,耗材将会从喷嘴中垂出来,进而在移动到新的位置之前,就开始泄漏了。如果回抽太快,耗材可能与喷嘴中的耗材断开,甚至驱动齿轮的快速转动,可能刨掉耗材表面部分。有一个范围,回抽效果比较好,介于 3600-6000mm/min(60-100mm/s).最理想的值,需根据实际你使用的材料,所以你需要做试验,来确定不同的速度是否减少了拉丝量。

      3、温度太高

      解决办法:调整喷头温度

      说明:如果你已经检查了回抽设置,下一个最常见的导致拉丝问题的因素是挤出机温度。如果温度太高,喷嘴中的耗材会变成非常粘稠,进而更容易从喷嘴中流出来。如果温度太低,耗材会保持较硬状态,从而难以从喷嘴中挤出来。如果你觉得你的回抽设置是正确的,但是出现这个问题,试试降低挤出机温度,降 5 到 10 (5为单位)这将对最后的打印质量有明显的影响。正常的PLA打印温度在190-210之间,如果温度设置过高的话耗材融化的比较彻底造成回抽不够干净,就很容易拉丝的,所以喷嘴打印温度设置合适是对打印模型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的。

      4、悬空移动距离太长

      解决办法:设置合适的悬空距离

      说明:如上面我们探讨的,拉丝发生在挤出机,在两个不同的位置间移动。在移动过程中耗材从喷嘴中垂下来。移动距离的大小对拉丝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短程移动足够快,耗材没有时间从喷嘴中垂落下来。然后,大距离的移动更有可能导致拉丝。这个在创想切片软件里面目前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设置适当的最小移动距离,一般我们默认在1.5mm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