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控制CP1H

楼主(2020-07-06):
大神帮忙啊    这个例子在电脑上可以模拟   在昆仑通态为啥做不了   类似的都控制不了    该怎么做    望老师傅指点一下  感谢

网友A:
你看一下的MCGS 的通讯状态字,报错什么,这样才能根据报错代码解决问题

网友A:
可以按照帮助的硬件确定有没有问题,,之后做个通讯状态的看它是否通讯,之后在根据帮助手动数据寄存器进行添加画面这组态,如下图

选择设备的驱动

打开设备帮助手册,检查硬件的接线

楼主:
"undefined" 的回复,发表在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通讯正常和通讯没有关系  ,,我的意思怎么控制比如类似手动和自动切换的效果,类似威纶通位状态切换开关,昆仑按下去总是回弹,

楼主:
已经搞定了   W区搞定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