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没有信号有哪些原因

楼主(2020-07-07):
    技术咨询:唐山道恒科技有限公司-范海东

    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没有信号主要有这么几点,1:参数设置没有按照相应的工况设置。2:信号线虚接,或者接错。3:传感器安装不规范。4:外界干扰。

         1,点参数设置上主要有MENU 11  管道外直径,通常咱们按照标准管相对应的参数去设置的,举个例子DN100口径的管道外直径一般设置108mm或者110mm。壁厚一般设置4mm或者5mm。最后结论就是让MENU13内直径等于100mm。

         因为仪表的菜单可以按照下翻按键依次下翻设置相对应的参数,还可以设置管道材质,默认的是碳钢的,如果是PVC塑料的可以选择子菜单里的选项设置,好多人打来电话问铜管能测吗?铝管能测吗?球墨铸铁可以测?还有玻璃钢等不太常见的管道材质,我给出的答案都是不太好使,目前比较好用的管道材质就是铁管也就是碳钢管还有PVC  ,小口径PE管,因为大口径PE管壁厚超过2厘米都难以找到信号。还有PPR材质的,一般这个材质也就100口径以下吧,再大口径的壁厚也不能测了,

         通常使用管道也都没有衬里的,一般有衬里的管道测量的介质都是要么有腐蚀性要么有很多泥沙咱们都不能用的。

         传感器类型在MENU23默认的就是夹装中探头TM-1,有的时候DN50以下管道需要用小外夹TS-2,提示一下如果口径在50-700之间建议用中外夹,然后口径大于700的用大外夹TL-1。

         安装方式通常都习惯性安装在同一侧我们叫V法安装,实际上这个V法在理论上DN200口径以下是将就着用的,我通常用Z法安装也就是斜对角装两侧。V法适用于小口径或者说小外夹,因为水流比加快,声程比较长,如果是大口径的只能用Z法了。因为水流速度慢,声程短。

         第2,点接线这个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很多人问完了之后参数也没错看照片安装的也没问题,但是死活不出数,这里有两个小细节需要注意信号线的接头不能出现线茬子正负极短路的情况,虽然是弱电吧但是短接了也不会出信号的。还有就是很多人接完线喜欢把紧固线的螺母拧的非常紧以至于拆下来都能看到这个线被紧的一圈勒痕这样也会出现信号弱的情况

        第3,点安装外夹的时候我反复强调硅胶要均匀涂抹,这个问题很多人不当回事,觉得只要把发射位置挤上点硅胶就行了,装的时候能出来信号,装完了两三天硅胶干了,信号就掉了然后找不到原因,另外安装距离指的是两只传感器的顶端平面的距离,有很多人把毫米看成厘米这个真的属于个人原因了不能为难售后技术员了。

话说外夹没信号99%是没装好。这个问题很现实也很残酷,只要用心干这都不是大问题吧

       第4,点外来的干扰比较容易排除的就是安装距离,理论要求前十后五的直管段要求比如说DN100的要求前端有1米的直管距离,通常现场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能满足前五就可以用了。还有就是现场不能与变频柜变频电机之类的装在一起否则很难有信号,变频是超声波流量计的克星。再有就是485干扰这个也只能是在现场排查的时候的一个考虑因素了,有些厂家的RTU会对仪表产生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