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西门子300PLC如何处理模拟量。

楼主(2020-07-07):
大佬们西门子300PLC如何处理模拟量,如何把采集到的模拟量转化成实际值,我看见网上许多都说缩放函数可以做到blob.png他们都说en直接接到模拟量的收集点out输出就是实际值,当是我用那个公式计算了,,算出来不对呀。。

还有模拟量输出怎么处理blob.png很多大佬都说直接en点给个值(比如50A)。。。out就会以转化好的模拟量(4-20ma)输出到目标位置。不知道是真是假,大佬们有没有相应的资料和见解,(萌新用的是博途15.1)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模拟量输出可以用MOV尝试,通道0-10V   直接给27648就是10V

你读到的值也是0-27648 或者5530-27648  换算下就行

网友B:
缩放指令可以将模拟量整数转换为工程量数据,这个只是适用于线性变化的数据,比如你能找到模拟量收到整数数据与实际工程量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