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常见问题处理

楼主(2020-07-07):
      1、电机窜动:在进给时出现窜动现象,测速信号不稳定,如编码器有裂纹;接线端子接触不良,如螺钉松动等;当窜动发生在由正方向运动与反方向运动的换向瞬间时,一般是由于进给传动链的反向问隙或伺服驱动增益过大所致;

  2、电机爬行:大多发生在起动加速段或低速进给时,一般是由于进给传动链的润滑状态不良,伺服系统增益低及外加负载过大等因素所致。尤其要注意的是,步进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杠联接用的联轴器,由于连接松动或联轴器本身的缺陷,如裂纹等,造成滚珠丝杠与伺服电机的转动不同步,从而使进给运动忽快忽慢;

  3、电机振动:机床高速运行时,可能产生振动,这时就会产生过流报警。机床振动问题一般属于速度问题,所以应寻找速度环问题;

  4、电机转矩降低:伺服电机从额定堵转转矩到高速运转时,发现转矩会突然降低,这是因为电机绕组的散热损坏和机械部分发热引起的。高速时,电机升温变大,因此,正确使用伺服电机前一定要对步进电机的负载进行验算;

  5、电机位置误差:当伺服轴运动超过位置允差范围时,伺服驱动器就会出现位置超差报警。主要原因有:系统设定的允差范围小,伺服系统增益设置不当,位置检测装置有污染,进给传动链累计误差大等;

  6、电机不转:数控系统到伺服驱动器除了联结脉冲+方向信号外,还有使能控制信号,一般为DC+24V继电器线圈电压。步进伺服电机不转,常用诊断方法有:检查数控系统是否有脉冲信号输出;检查使能信号是否接通;通过液晶屏观测系统输入/出状态是否满足进给轴的起动条件;对带电磁制动器的伺服电机确认制动已经打开;驱动器有故障;伺服电机有故障;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杠联结联轴节失效或键脱开等。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学到了

网友B:
伺服的问题可以了解下上海会通,来官网看下!http://www.shhuito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