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启动不了,IP报错

楼主(2020-07-07):
库卡机器人启动不了,IP报错,是什么原因,目前已经通过重刷系统解决,具体是什么原因,以及还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案,求各位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示教器线有问题,建议换一条,示教器线异常导致柜体于示教器通讯异常搜索不到IP

网友:
插电脑显示器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示教器线有问题,建议换一条,示教器线异常导致柜体于示教器通讯异常搜索不到IP...



换过没效果

网友B:
看看CSP状态。另外可以外接显示器看看,如果系统没起来,可能主板坏了,电源坏了,也可能硬盘,另外还有可能系统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CSP状态。另外可以外接显示器看看,如果系统没起来,可能主板坏了,电源坏了,也可能硬盘,另外还有可能系统崩了...



放置时间久了,内存条重新拔插一下可以了

网友C:
兄弟,你好!!!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那边是不是下雨了!!!kuka就是这样,一下雨就开不开机。是主机箱受潮了,你把主机箱外壳拆开,用吹风机吹一下,立马就好!!!

网友D(2020-08-28):
引用 楼主:
"Andrew0905"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看看CSP状态。另外可以外接显示器看看,如果系统没起来,可能主板坏了,电源坏了,也可能硬盘,另外还有可能系统崩了...】进行回复...

网友E:
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