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32转485

楼主(2020-07-07):
我plc与威纶通采用232接法通讯,今天别人拿了一个RS232转485,我也在网上看到有很多这种东西卖,现在有几个问题,看看大神们是怎么个看法

1,这个RS232转485用在什么场合下

2,假如欧姆龙plc用232,然后接一个RS232转485,是不是从这个产品的485处的T+和T-接俩根线到触摸屏的T+和T-就可以了,原来的协议不用改是不是

3,欧姆龙plc用232接口,接一个232转485,欧姆龙plc只要改一下设置里面的协议就可以和其他仪表进行485通讯了?

网友A:
我plc与威纶通采用232接法通讯,今天别人拿了一个RS232转485,我也在网上看到有很多这种东西卖,现在有几个问题,看看大神们是怎么个看法

1,这个RS232转485用在什么场合下

2,假如欧姆龙plc用232,然后接一个RS232转485,是不是从这个产品的485处的T+和T-接俩根线到触摸屏的T+和T-就可以了,原来的协议不用改是不是

3,欧姆龙plc用232接口,接一个232转485,欧姆龙plc只要改一下设置里面的协议就可以和其他仪表进行485通讯了?

=====================================
1、假设你PLC只有485口、而设备只有232口,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232转485;
2、这种情况下232转485的485端就可以接触摸屏的485口,通信协议不变,只是改变了物理层;
3、理解正确,232转485只是改变通信物理层,通信协议不变。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电脑跟PLC或者伺服通信连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电脑跟PLC或者伺服通信连接用

电脑用串口调试软件,用USB转485和PLC或者伺服通讯?

网友A:
还有一点,看楼主这种232转485应该是一般的,建议重要工程应用时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plc与威纶通采用232接法通讯,今天别人拿了一个RS232转485,我也在网上看到有很多这种东西卖,现在有几个问题,看看大神们是怎么个看法 1,这个RS232转485用在什么场合下2,假如欧姆龙plc用232,然后接一个RS232转485,是不是从这个产品的485处的T+和T-接俩根线到触摸屏的T+和T-就可以了,原来的协议不用改是不是3,欧姆龙plc用232接口,接一个232转485,欧姆龙plc只要改一下设置里面的协议就可以和其他仪表进行485通讯了?=====================================1、假设你PLC只有485口、而设备只有232口,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232转485;2、这种情况下232转485的485端就可以接触摸屏的485口,通信协议不变,只是改变了物理层;3、理解正确,232转485只是改变通信物理层,通信协议不变。

谢谢老师,其实我一直在等你

网友A:
"undefined" 的回复,发表在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有问题再跟帖交流就是。

网友C(2023-07-11):
你好,我问下,在设备只支持232的情况下,用这个232转485,那这个485的通讯地址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