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3D打印机的耗材没法粘到平台上的问题

楼主(2020-07-07):
 3D打印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所以无论打印什么零件,打印的一层都要与平台紧密粘住,只要底层妥当了,才能一层层顺利地完成整个模型的打印。那么,如果打印第一层没能平稳的黏在平台上,该如何处理呢?

      可能出现的状况1、建构平台不水平

      解决办法:通过调节平台下面的四个弹簧螺母来调节平台与喷嘴的距离,合适的距离是喷嘴到平台大概一张A4纸的厚度,逆时针拧喷嘴远离平台,顺时针拧喷嘴解决平台。

      说明:很多打印机都有几个螺丝或手柄,用来调整平台的位置。如果你的打印机有可调节的平台,你遇到了第一层不着床的问题,那么你首先需要确认一下你的平台本身是不是平的,放置是否水平。如果不水平,平台的一边会更接近喷嘴,而另一边又太远。第一层要打印的完美,需要一个水平的平台。

      可能出现的状况2、 喷嘴离平台太远

      解决办法调节平台下面的弹簧螺母来调节平台与喷嘴的距离(调节是否合适可参考下图)

      可能出现的状况、第一层打印太快

  解决办法:可以在打印第一层的过程中向左侧拧旋钮来调节打印速度,如下图,随后再调回;

      在创想三维切片软件上设置第一层打印速度(打印屏上的100%即为切片软件上设置的实际打印速度如50mm/s)

      说明:当挤出机在平台上打印第一层时,你希望第一层耗材能恰当地粘在平台的表面上,以便接下来打印其它层。如果第一层打印太快耗材可能没有足够多的时间粘在平台上。因为这个原因,很常用的方法是将第一层的打印速度降低。创想三维切片软件提供了一个设置,专门来实现这一特性。点击高级,速度选项里面有一个底层打印速度,可以设置在20mm/S。足够的打印时间能够使耗材更好的黏在平台上,而且出的耗材料充足,对之后的打印也更稳定,不容易翘边脱落。合适的首层状态是喷嘴出的丝在平台上呈一种扁平状态,这种效果是最理想的。

      可能出现的状况4、温度或冷却设置有问题

      解决办法:点击旋钮进入主菜单,点击控制,然后点击温度,分别设置喷头和热床温度到正常范围即可;

      ②PLA设置喷头温度为190-210,热床温度40-50度,喷头温度不可设置到240度以上,这样耗材会碳化造成堵头,ABS喷头温度为240度,热床温度70~100度。

      说明:当温度降低时耗材会收缩。想象一下,一个 100mm 宽的 ABS 塑料打印件,挤出机打印时的温度是 230 度,但平台是冷的,耗材从喷嘴中挤出后会快速地冷却。一些打印机还有冷却风扇,当它们启动时会加速冷却的过程。如果这个 ABS 打印件,冷却到室温 30 度,这个 100mm 宽的打印件会收缩 1.5mm!但是你打印机上的平台不会收缩这么多,因为它一直处于同一个温度。因为这种现象存在,耗材冷却时总是倾向于脱离平台。在打印一层时,你需要记住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你观察到第一层好像很快粘到平台上,但后来随着温度降低又脱离了,那么很可能是温度和冷却相关的设置的问题。为了打印如 ABS 样需高温才熔化的耗材,许多打印机会配备一个可加热的平台来应对这个问题。在打印过程中如果平台被加热,并一直保持在 100 度左右,它将使第一层一直是热的,进而不会收缩。通常认为,PLA 在热床加热到4050度之间时会很好地着床,而ABS 在 6070度时比较好。

      你可以在创想切片软件中修改这个设置,在基本里面有个速度/温度栏;

      可以更改热床温度来匹配你打印的耗材所需要的条件。这个是一个调节热床板温度的设置;

      还有一个风扇设置,如果你打印的ABS耗材全程都不需要风扇,那么在高级里面有一个冷却选项,开启风扇速度那个勾选去掉就可以关闭侧边的那个模型冷却风扇了。如果是打印PLA耗材,那么这个风扇影响就没有这么大,但是一般首层是不会开的,这可以在开启风扇冷却后面那个省略号设置出具体的风扇开启高度即可。

      可能出现的状况5、平台表面处理(胶带,胶水)

  解决办法:1.贴美纹纸;2.涂抹固体胶。

  说明:不同的耗材与不同的材质材料粘合度不一样。机器平台是玻纤板材质的,玻纤板平面是比较光滑的,耗材在这么光滑的平面上是很难粘住的,所以这时需要以下辅助设施来使耗材更牢固的粘合在平台上(注:老款机器用的是玻纤板,新款采用的是软磁铁式的热床或者玻璃和贴纸,但解决办法是一样的)首先,美纹纸,有几种类型的胶带,能与常用的 3D 打印耗材粘合,条形胶带能很方便地粘到平台表面,同时也能很轻松地移除或更换,以适应打印不同的耗材。例如,PLA 能和白色美纹胶带(见下图)粘合得很好。其二,固体胶,PVP固体胶在玻璃平台上均匀的涂一层就可以使耗材更平台很好的粘合在一起,而且清理很方便,固体胶溶于水,用水清洗就可以了。